这个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3-11-03):
这是电机的铭牌,电压是多少?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好像是三项380V的,最要要用软起

网友B:
380V,这么大功率当然要软启动咯

网友C:
电压380V时三角接法;

电压690V时星形接法;

网友D:
  看得不是太清楚 ,好像是三相 380V 的电压,60HZ 供电,这样大 功率电机 最要要用软起 或是变频起动或是串电阻启动或是别的减压起动方法--

楼主:
它上面标了两个电压,一个是380v,一个是690v,现在拿不准该用哪个电压,是接成星形还是三角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压380V时三角接法;电压690V时星形接法;

网友F:
380V是三角形接法,690V是星形接法

网友G:
250KW,要用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

网友H:
380V 角接,690V星接。

建议用变频器或者软启动,

功率比较大,别的启动方式就不建议用了

网友I:
建议用变频器或者软启动

网友J:
铭牌很明显啊 电压380v  功率250KW

网友K:
380V时额定电流为528A、690V时电流为220A、250KW功率较大要才用软起动、星三角降压起动。

网友L:
380V250KW降压启动。如果是绕线式电机,还要接电液启动柜!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电压380V时三角接法;电压690V时星形接法;

网友N:
看不太清楚,如果是绕线电机有没有可能690v是指转子电压

网友O(2014-03-15):
引用 楼主:
它上面标了两个电压,一个是380v,一个是690v,现...

△/Y,对应的是380/690。

网友P:
铭牌上已经标明了啊。

网友Q(2014-07-30):
采用变频器或软启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