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求助。帮忙确认结果。

楼主(2013-11-03):
这个电机是Y接。现测量各绕组阻值都是正常。各相对地阻值为0,相间阻值为0。但是图中短接侧黑线端已烧坏。我判断:1、电机没有问题。2、原因是电缆没有压紧、还有本身电机较脏散热不好造成(拆卸时发现接触不牢固)

劳烦各位看看。主要是这样的测量可以确定电机是好的吗?

网友A:
楼主测量的方法是对的,如果测量工具为电桥,那么可以肯定电机没问题,三相电动机绕阻阻值很小的,万用表根本测不出来,不过根据楼主描述的故障,应该就是星点问题,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接触不牢固 这可能会让电机缺相运行,或是接触不良时,发热都可能发生

网友C:
各相对地应该是不通或多少兆欧以上,为零就接地了

网友D:
烧坏了,兆欧表测绝缘。

网友E:
阻值都为0难道还好的?

网友F:
对地阻值都为零了还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牢固 这可能会让电机缺相运行,或是接触不良时...

 故障原因应该就是这样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量的方法是对的,如果测量工具为电桥,那么可以肯定...

我想再问一下。对于绕组对地为0,是不是因为万用表不能测量而引起的啊。实际应该是无穷大吗?(各端子已全部分开。单独对地测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烧坏了,兆欧表测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烧坏了,兆欧表测绝缘。

谢谢。因为没有兆欧表。所以就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各个绕组的组值。看实物没有明显坏的地方。烧坏了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