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反相机拍摄技巧

楼主(2013-11-03):
单反相机拍摄技巧

 一、光圈优先与快门优先的使用 1、光圈优先大多用在拍摄人像以及风景时
         光圈优先就是手动定义光圈的大小,相机会根据这个光圈值确定快门速度。 由于光圈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景深,因此在平常的拍摄中此模式使用最为广泛。 在拍摄人像时,一般采用大光圈、长焦距达到虚化背景获取较浅景深的作用,这样可以突出主体。同时较大的光圈,也能得到较快的快门值,从而提高手持拍摄的稳定。 在拍摄风景一类的照片时,往往采用较小的光圈,这样景深的范围比较广,可以使远处和近处的景物都清晰。 同样这点在拍摄夜景时也适用。
2、快门优先多用于拍摄运动的物体上,例如体育运动、行使中的车辆、瀑布、飞行中的物体、烟花、水滴等等。

        与光圈优先相反,快门优先是在手动定义快门的情况下通过相机测光而获取光圈值。

       快门优先多用于拍摄运动的物体上,特别是在体育运动拍摄中最常用。很多朋友在拍摄运动物体时发现,往往拍摄出来的主体是模糊的,这多半就是因为快门的速度不够快。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用快门优先模式,大概确定一个快门值,然后进行拍摄。

       物体的运行一般都是有规律的,那么快门的数值也可以大概估计,例如拍摄行人,快门速度只需要1/125秒就差不多了,而拍摄下落的水滴则需要1/1000秒。

       总之,在光圈优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光圈的大小来轻松地控制景深,而在快门优先的情况下,利用不同的光圈对运动的物体能达到很好的拍摄效果。这两者都要灵活运用,满足我们不同情况下的拍摄要求。

二、人像拍摄
      首先,要用到长焦,3―4倍的长焦非常适合拍人像,广角端会使得人像有些变形,不好看,超过4倍甚至更长焦会使得人脸过于扁平,不够生动。

       其次,光圈优先,选择大光圈,大光圈可以使得快门变快,减少晃动,并且使得背景尽可能的虚化。最好选择点测光,对人脸点测光,并使用曝光锁定。因为其他测光方式容易受到衣服颜色的影响,使得人脸曝光不正常。

最后,构图。人像最好占到1/3-1/2,并且脸部在上方1/3处(从下看是处)。这样拍出的人像片就会生动,有视觉的冲击力,让人看着好看。

三、怎样拍好微距

拍好微距,需要用光、构图讲究技巧。我们要掌握的是怎么把微距拍清楚,不要拍糊呢?注意以下两点就行了。

首先,用三角架。手持不稳,放大之后总看到片糊,所以第一条,用三角架。

其次,用自拍机。我们发现,即使用架,在按动快门时仍然带入了晃动,最好的办法,启动自拍机

四、曝光补偿的使用

按动+ -键,就会出现曝光补偿调节条,左右键调整正负补偿及大小,一次1/3级。调整好后再按一次+ -键确定。

曝光补偿怎么应用呢?总起来讲,是白加黑减,白的环境下,测光有偏低的状况,需要增加,反之亦然。

1、拍摄环境比较昏暗,需要增加亮度,而闪光灯无法起作用时,可对曝光进行补偿,适当增加曝光量。
2、被拍摄的白色物体在照片里看起来是灰色或不够白的时候,要增加曝光量,简单的说就是“越白越加”,

   这似乎与曝光的基本原则和习惯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不然,这是因为相机的测光往往以中心的主体为偏重,

   白色的主体会让相机误以为很环境很明亮,因而曝光不足,这也是多数初学者易犯的通病.

3、当你在一个很亮的背景前拍摄的时候,比如向阳的窗户前,逆光的景物等要增加曝光量或使用闪光灯。
4、当你在海滩、雪地、阳光充足或一个白色背景前,拍摄人物的时候,要增加曝光量并使用闪光灯,否则主体反

   而偏暗。
5、拍摄雪景的时候,背景光线被雪反射得特别强,相机的测光偏差特别大,此时要增加曝光量,否则白雪将变成

   灰色。
6、拍摄黑色的物体,在照片里看和色变色发灰的时候,应该减小曝光量,使黑色更纯。
7、当你在一个黑色背景前拍摄的时候,也需要降低一点曝光量以免主体曝光过度。
8、夜景拍摄,应该关闭闪光灯,提高曝光值,靠延长相机的曝光时间来取得灯火辉煌的效果,很多人感觉夜景

   拍摄能力很差,其实没有正确使用相机的曝光方法是重要原因之一。
9、阴天和大雾的时候,环境仍然是明亮的,但是实际物体的照度明显不足,如果不加曝光补偿则可能造成照片

   昏暗,适当的曝光补偿,加0.3到0.7可以使得景物亮度更加自然。

善于应用、合理使用曝光补偿,可以大大改善你的摄影作品的成功率,拍出画面清晰,亮度合适,观看舒适的照片,提高拍摄质量。

五、巧用屏幕上的网格线构图

我们知道,的黄金分割比例能给人美感。所以安排片中的兴趣点在4个焦点上,或在分割线上,就会给人视觉的美感。网格线就方便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参照。除了以上注意黄金点构图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避免贯穿两边的直线,尤其要避免将照片分割成两部分的贯穿横线或竖线。
2、地平线的处理。在风光作品里,地平线是经常出现的,为避免上下分割的效果,应设法打破地平线的平直,如

   利用云彩、远山、日出、日落或其它建筑物。此外,地平线的位置也应安排在趣味中心的分割线上,并且应保

   持水平(有特殊创意另当别论)。
3、拍摄运动的物体要给运动的前方留有一定的空间。当被摄体是运动的,观赏者的目光会习惯性地沿被摄体运动

   方向移动,如果运动的前方没有空间会给人压迫感。此外,通常被摄体注视的方向也应留有相对较大的空间。

当然除了重视构图基本原则外,还应注意:

①突出主体。

在拍摄之前,心里要像绘画前那样首先“立意”,考虑照片画面中,主要表现什么,被摄主体安排在什么地方。然后通过光线、色彩、线条、形态等造型手段,来达到突出主体的目的。

②视觉平衡。

一幅构图达到视觉平衡的照片、能给人以稳定、协调的感觉。平衡有对称平衡及非对称平衡两种、

非对称平衡的构图,往往比对称平衡的构图更富有动感。景物的大小、形状、重量和方向、以及色彩等都对视

觉平衡有重要影响。

③虚实相映。

虚实是指被摄主体与空间前、后景的清晰、模糊的程度.运用手法不外乎藏虚露实、虚实相间、虚宾实主、以虚托实.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主体,渲染气氛,增强空间纵深感。实,主要是表现被摄对象的主体;虚、主要是表现被摄对象的陪体,以衬托主体,它是构成画面意境的重要环节。

讲究节奏与旋律摄影构图,被摄对象以相同或近似的形式交替出现,有条理地重复,便形成节奏;节奏如果表现出线条、舒畅、和谐、起伏等动态变化,就成为旋律,从而使画面优美、抒情而流畅。节奏与旋律是深化主题的重要环节,它们包含在线条、色彩、光线的反差与色调中。

④线条运用

线条是构图的骨架。任何形象化的作品,都离不开线条。通常起线条作用的有树、草、电线杆、河流、波浪等,不同的线条能给人以不同的视觉形象,如水平线能表示稳定和宁静,垂直线能表示庄重和力量,斜行线则具有生气,活力和动感,曲线和波浪线显得柔弱、悠闲,富有吸引力;浓线重,淡线轻,粗线强,细线弱,实线静,虚线动,构图时可灵活地加以运用。

六、太阳落山前或者阴天的拍摄

白天或者夜晚,都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自动白平衡很准确。但只有太阳落山前后那段时间,或者阴云天气下,拍出的片子雾朦朦,很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调节白平衡,先扳到P档开始的手动档,按功能键,选到阴天,按功能键确定。如果还仍然不理想,请设置手动白平衡。

七、几种现场拍摄技巧

1、怎么在室内给孩子拍片

首先用光圈优先,将光圈调整到最大;其次布置光线,虽然不能用闪光灯,我们可以将孩子带到窗户旁比较明亮的地方,如果晚上我们可以用台灯等光;孩子常会乱动,可以考虑手动调焦,先将点测光锁定,将焦距调整好后,然后半按住快门移动步伐,等待孩子出现有趣的可爱的表情时快速按下快门。

2、怎么做才能将背景虚化

首先光圈优先,光圈调整到最大(即F后面的数值最小,比如F2.8);焦距调大,越大虚化越好;安排前景的人或物离的背景远一些,越远虚化越好;如果以上仍然不理想,可以通过后期处理的方法做的直到满意。

3、怎样给婴儿拍片

拍摄婴儿要记住,用婴儿感兴趣的东西吸引他,可以拍摄到更自然的表情。

为保护婴儿的眼睛最好不使用闪光灯,可以将调整感光度到200,并在顺光的情况下拍摄。最好把孩子抱到光线好的地方,如果天气不好,可以用台灯布光。如果一定要使用闪光灯,最好在闪光灯上蒙上一块薄纸或纱布。

婴儿的衣服以白色、浅色居多,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如果用的是点测光或平均测光,需要做曝光修正(+1),拍摄对焦的焦点应该在孩子的眼睛上。

拍摄的距离,50厘米到150厘米为宜,最好用长焦。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孩子的脸,力求找到一个更好看的角度。

4、从旅游车中的拍摄

我们旅行的时候,在车内的时间也是旅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拍摄时间。同样的风景,从移动的车内拍与在车外拍,往往给人不同的感觉。在行驶的车内向外拍摄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在拍摄的时候,不要把手腕架在窗框或者座位的靠背上,因为车辆在行驶中总会有些震颤,这样很容易造成

    和手颤一样的虚像。
②、不要在阳光射入的窗口边拍摄,因为这样很容易在窗玻璃上有白衣服等等的反光。你可以要求临时换一下座位,

    拍完之后再回来。
③、对于观光大巴来说,进行拍摄最合适的座位是最前面的座位。一是因为视野广,二是因为前面的玻璃经常清洗,

    所以最干净。而且前面的座位震颤也相对比后面的座位轻微一些。

 5、拍宠物时应注意什么

在拍摄小动物的时候,对焦的焦点一定要定在眼睛上。这是必须要注意的。

相机的高度,应该是在和动物的视线的高度差不多的高度上,这是拍摄小动物的世界的基本姿势。如果是从比较高的高度俯拍,会有一种压迫感,小动物的可爱就会大打折扣。

为了表现毛的质感,最好使用自然光。直射光和顺光都不容易表现质感,最好是逆光拍摄,质感是最强烈的。当阴影太强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补光。在晚上补光的时候,要注意使用红眼消除功能。

动物的警戒性很高,所以不能追着撵着拍。在拍摄的时候,动作要慢、要柔和,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有时间,要尽量获得动物的信任,以求尽量靠近拍摄。

6、怎样拍好瀑布

①、快门速度,一般需要一个比较慢的速度,在1/60―1/10秒之间。具体还需要根据水量的大小,水量大快门可以

    快些,水量小快门可以慢些。
②、尽量用广角拍。广角才会拍出气势。
③、一般由下往上拍,尽量用低角度仰拍。
④、正确曝光。用点测光来测试拍摄场景中最暗并且我能辨得清细节的地方,然后通过提高快门速度来调整两级光

    值。举个例子,如果测光显示石头的曝光组合是1/60s以及光圈f/5.6,你可以调到全手动档,其调整为1/15秒与

    光圈 f/5.6。然后重新拍摄,拍出的照片会较黑,但细节部位仍是清楚的。

7、花卉拍摄

对于拍花要讲究点技巧才能拍得好看,我们以前说过要在拍之前喷点水可以增加花的层次感以及娇翠欲滴的感觉,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测光方式最好用点测光,测花最亮的部分,使得花整体细节都能表现清楚。
②拍摄模式最好光圈优先,可以适当控制背景的虚化或者控制景深。
③拍摄角度,不要只拍正面,可同时拍不同角度的7、8张片。从而可以选择最漂亮的角度。
④背景。选择背景是深色(如很浓密的树叶、深色墙等)的花作为拍摄的对象。

用一大块黑色的布摆在花的背后,离花要远一点,近了要看见布纹。黑布摆的方法,可以直接平放在地上,也可以挂在花的背后,也可以把黑布蒙在一块板上立在花的背后。

如果我们希望拍摄的主体前后都非常清晰,也就是说景深比较大,例如拍摄风景的时候,或者拍摄留念照片的时候,前面是人物,背后是景物,对焦在人物上,需要清晰的范围比较大,那么我们就要尽量使用比较小的光圈,例如11、16甚至22的光圈。同时,由于后景深比较大,我们可以尽量在保持人物清晰的时候,景物也比较清晰。

如果我们只希望主体清晰,其它前后的东西都模糊一点,以便突出主体,例如拍人像特别是大头像的时候,最好就是头像清楚,背景模糊了最好,这时我们需要小景深,那么就要尽量选择大光圈,例如5.6、4光圈。

网友A:
楼主什么时候开始玩单反的

网友B:
汗,撸主给普及下快门优先、光圈优先和景深的概念呗

网友C:
不错,拍雨雪的时候总是用不好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