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电脑代替触摸屏

楼主(2013-11-03):
由于某种原因,我想利用三菱plc触摸屏软件做的界面,直接在电脑上运行控制PLC。不知这样可不可行。

简单的说就是电脑代替触摸屏,用鼠标点击做好界面。

网友A:
用组态王或者昆仑通态组态软件就好了。

网友B:
就是上位机控制,可以使用组态王和昆仑通泰的通用版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行,此举不伦不类,惹人笑话。免费的组态软件很多,都和组态王类似。昆仑通太业务员多次打电话,价格一降再降,点数少的话,1000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