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配电房安装

楼主(2013-11-03):
从早上七点半开始

加装2台电容柜

改造一台GGD

原先的GGD由于功率太大,带6根300平方的电缆给吹瓶机供电,由于不符合规定,改造成安装2500A的NA1型万能断路器。

改造现场,

图为2500A的断路器

1万4千多块

电容柜

电容柜

断路器安装接近尾声,正在检查接线。

这是断路器背部铜牌连接

网友A:
电容柜,怎么不见无功功率补偿器。。。铝牌都不包热缩管啊、、、、

网友B:
楼主用的还是双排?怎么没贴上相序的标签呀AB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柜,怎么不见无功功率补偿器。。。铝牌都不包热缩管啊...

 这个是总配电的电容柜,是一拖四控制的,这台柜子没有控制,在2#柜子上

电容旁边有接线端子,引到2#柜上,1投四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还是双排?怎么没贴上相序的标签呀ABCN

 说实话,咱们总配电的相续有点乱,每次看相序只能抬头看母牌。。。

应为厂里不断进新机器,所以总配电断断续续的增容,有好几个厂家的柜子,实在是优点小头疼。一般是从后到前ABC,N在柜底

网友C:
尼玛 母排这么近 不搞热缩 小心瞬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