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微机信号报警装置

楼主(2013-11-03):
    该装置应用于110kV、220kV线路控制屏中各运行参数的越限报警,监测到故障点时从机立即由程序控制闪光显示和音响报警以引起值班人员注意,查找故障源。

网友A:
没看懂都能显示那些故障?

网友B:
这也是发电厂的设备吗?

网友C:
    这个是检测微机的什么信号 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都能显示那些故障?

通常显示控制回路断线;电流互感器(CT)断线、电压互感器(PT)断线等报警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发电厂的设备吗?

是发电厂设备。我厂网控室110kV、220kV出线,每一条线路一个控制屏,每一控制屏背面都装有一套微机信号报警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检测微机的什么信号 呀 ?

   通常发电厂微机保护装置有两类信号,一类是事故信号,如母差、主变差动等保护动作信号;一类是报警信号,如控制回路断线、CT断线、PT断线等告警信号。该装置反映的就是后一类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