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3-11-03):
下了一个s7200的编程软件SP7,安装的时候出现下面的提示信息 请问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还真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

你在换个网站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B:
重新下载一个别的安装包试试吧。

网友C:
下载SP9版本软件使用;

网友D:
首先,你要看看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版本,然后安装对应的200软件版本。

 其实,你也要注意,200软件如果第一次安装失败,第二就不太好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