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相关测试

楼主(2013-11-03):
小弟在电机试验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电机的温度升高了会不会影响编码器的反馈信号的精度?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的,不会影响的!

楼主:
哦哦,但是个人感觉温度不是光电二极管,而编码器就是利用光电二极管来实现位置的检测吗??这样应该是有影响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不会影响的!

楼主:
噢噢。。。谢谢,但是可以跟我说一下原因吗??因为我一直认为是有影响的啊??

网友C:
编码器是独立供电的啊  根电机没关系的。

楼主:
哦哦,但是编码器不是安装在电机里面的吗?这样电机的温度也会对编码器产生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