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料位计用在水泥厂中

楼主(2013-11-04):
古大雷达料位计用在水泥厂中,测量不准确,波动数据很大,怎么处理,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用的屏蔽线引入和利时dcs

自从安装上以后没好用过,数据波动太大,没办法读数,是不是水泥厂不能选雷达式的吗

网友A:
要选用缆绳导波的,最好采用静压测量

网友B:
水泥厂用旋阻式的不错。

网友C:
粉状物体有架桥现象,要在罐体的外部加装震动装置,让粉料的不能架桥,误差就不会太大了

网友D:
“填缝”滴来鸟, 找人亲嘴  ~~~~~~~~~

网友D:
破雷达太不厚道鸟,,,水泥罐一进料就粉尘弥漫,微波咋能被料面反射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