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200的

楼主(2013-11-04):
我厂有一个PLC200的,型号是CPU226    216-2BD23-OXB8,有一个输出通道坏了,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里面的继电器坏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你好,输出点损坏的话;如果有多余的Q点,可以在程序里改一下输出点;

自己维修比较麻烦,得不偿失;

网友B:
楼主如果有备用的线换上去,然后在量一下坏的那个输出点

大部分都是输出点有问题,

M端接24V正,通过简单编程点亮输出点

1、可能现象为输出电压不够。

2、输出点没电压

断电量一下输出点电阻

基本可以判断是继电器坏了

焊接难度比较大,建议找经验丰富的师傅焊接

机子焊很坑损坏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