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功补偿的求助

楼主(2013-11-04):
无功补偿加上去后,进线总电流减小了,是不是用电电流也会减小?在电机处加无功就地补偿装置,电机空栽电流明显减小,是不是就节电了?按道理增加无功补偿是节钱不节电的啊,不好理解!

网友A:
节钱就是节电吧

功率因数提高了,总功率不变,电压不变,电流减小,有用功多了,节约电力消耗。

网友B:
补偿加上后,无功功率降低,但有功功率不变,所以视在功率降低。

撸主还需要看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偿加上后,无功功率降低,但有功功率不变,所以视在功率...

 是啊,就是因为有功功率不变,视在功率降低才使得功率因数升高,功率因数升高是不是就节电了呢?比如,我有台315KW的电机,在电机控制柜加上无功补偿后,电机空载运行电流下降很多(带负载很原来一样),是不是就是节电了呢?但电表计量的是有功,而有功是没变的

网友C:
2楼说的正确:补偿加上后,无功功率降低,但有功功率不变,所以视在功率降低

  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机的功率因数是由电机本身的结构决定的,即它不变的,外加补偿电容会使供电设备的输出电流变小,而电机本身的电流本没有改变,人们常说的节电是指供电源输出电流变小。请见下图:

 假设电机的功率因数=0.6,通电后其电流为图中的I线1,它包含有二个电流分量:1、有功电流IR ,与供电源 U 同相位,2、无功电流IL,它滞后U 90度。

 加上补偿电容后,电容产生的电流Ic从相位上引前U 90度,此时Ic与IL电流相位相反,其和电流I=IL-Ic,显然: I < IL,I与IR的和电流I线2即为并接电容后的电源的输出电流,显然I线2 < I线1。I线2U的夹角β变小,其功率因数cosβ变大。而电机的功率因数角仍为I线1与U的夹角,其功率因数仍为0.6不变。

网友D:
“无功补偿加上去后,进线总电流减小了,是不是用电电流也会减小?在电机处加无功就地补偿装置,电机空栽电流明显减小,是不是就节电了?按道理增加无功补偿是节钱不节电的啊,不好理解!”

1、“无功补偿加上去后,进线总电流减小了,”,供电线路损耗减小,压降减小,用电端电压得以提高,用电设备因端电压提高有功功率增大,就是楼主说的“用电电流”也会增大!

2、所以无功补偿,降低的是供电损耗,确实节约了电能;

3、所以无功补偿,降低的是供电损耗,提高的是用电端电压,用电电压质量高,灯更亮了,洗衣机转的更有力了,家门口的电度表转的更快了,虽没有节钱,但是电气工作正常,是用户欢迎的!

4、如果供电电路损耗小,无功补偿后,用户端电压提高不明显,用电量增加的很少;

5、如果忽略供电电路损耗,无功补偿后,用户端电压不变,用电量不变!

网友D:
6、如果宣扬无功补偿会节电费,是错误的,是一种误导!

7、无功补偿节能,是对供电系统而言,或者说对供电有极大的好处,所以“供电”部门会奖励无功补偿的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