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c800变频器运行后瞬间停止

楼主(2013-11-04):
我们公司应用的是GEplc与ABBacc800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几台设备参数设置相同,有两台变频器偶尔会出现瞬间停车现象,PLC给变频器运行信号后,变频器能正常输出,机构正常运行,但是运行两三秒后就突然停止,现象类似于突然断电,输出瞬间截止,制动器瞬间抱死,但是变频器不报任何故障,停止后看变频器状态一切正常,继续重新给定运行信号,变频器依然能够启动。有一台变频器断控制电重启后基本就能正常,另一台断控制电重启效果不明显。求助各位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你这个现象是比较奇怪的,建议检查外部线路。。。。。。。。。。。。。

网友B:
检查给变频器启动的控制回路,接线是否有松动

网友C(2016-09-04):
先检查变频器启动的控制回路,接线是否有松动

网友D:
看下GE PLC程序是否不是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E(2018-05-05):
没相互间的干扰吗

网友E:
参数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F:
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