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电气原理图的某些器件的外框画虚线,是否表示要把里面的东西画出来

楼主(2013-11-04):
为什么在电气原理图的某些器件的外框画虚线,是否表示要把里面的东西画出来

网友A:
一般这样是简单的划分电气元件,及虚框内的东西是一个电气元件,或者功能类似。

网友B:
一般在EPLAN 画图中   有一些期间没有或者原来的电气符号不生动  不易理解  可以通过“黑盒”的方式 把一些部件合为一个总部件 这样  我在EPLAN P8里面使用过

网友C:
虚框中的器件是表示外部引用的器件,不在本图(或本箱柜之内)

网友D:
虚框一般都是表示外部的东西,拿到这个图纸的人,不用安装这个元件

网友E:
虚框表示的不是外部不外部的概念吧!

通常用虚线表示的部分,可能是该设备的特注产品,给特定客户增加的功能;

或者在标准产品之上,增加的可选可能。

而为了便于图纸管理,在同一份图纸里把特注或可选的功能,也在图纸里表达出来呗。

一般用虚框的话,都会特别注明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虚框中的器件是表示外部引用的器件,不在本图(或本箱柜之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虚框一般都是表示外部的东西,拿到这个图纸的人,不用安装...

网友H:
虚框中的器件是表示外部引用的器件,不在本图(或本箱柜之内)

或者是选配件,我都是这么画的。

图纸中有备用出线,接外部的控制柜或开关的,需要多个控制柜联合使用的场合,只有这样画

网友I:
除参考以上回复外,亦可参考电气制图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