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转换时间

楼主(2013-11-04):
面前用到的同一种类产品,星三角转换时间,有的是7s,有的是8s,有的是10s;

负载是压缩机---机头

问:定的转换时间是很随意的那种?还是和电机特性有关的??

网友A:
跟电机的功率和带负载情况都有关系。

一般都调整到星型启动完成的一瞬间附近。

网友B:
跟电动机功率和负载转矩有关系,一般现场是可以调整时间的,先根据以往的经验估计一个设定值。然后根据实际试车时候电动机电流变化情况来做调整,启动的时候电流大--启动完毕电流小,然后测量这个时间--就可以作为设定值了。

网友C:
根据现场情况定。

网友D:
2秒钟差不多了

网友E:
  跟电机的功率和带负载情况都有关系。我们 75 KW 的空压机设置 时间在 5 S 切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根据现场情况定。

网友G:
经验参数,看负载的大小而定

网友H:
功率开方+4=转换时间

网友I(2015-05-06):
压缩机机头一般要8——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