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D只能写在OB35中吗

楼主(2013-11-04):
OB35里边能写几个PID啊?

网友A:
问:S7-300PLC编程中PID运算和累计运算为何使用OB35循环中断组织块?

答:一般情况下,PLC程序大多在OB1中编写,但是OB1主组织块是一个循环组织块,他的周期不固定,每一个执行周期的长短,跟执行的语句多少有关系。

当调用PID功能块或进行重量、流量等累计运算时,要求信号的采样周期必须相等,如果使用OB1,因为执行周期不均等,将造成累计误差,无法得到正确的运算值。

OB35循环组织块是严格按照固定周期运行的中断程序,执行的固定周期缺省值是100ms,符合PID功能块对采样周期均等的要求,尤其是重量、流量等的累计运算,对信号的采样周期的均等要求非常高,以此提高运算的精度。

在使用OB35功能块时,一定注意PLC程序的指令的执行时间,不能超过OB35的周期,所以,一般对运算周期保持均等要求不高的PLC程序,尽量不要编写在OB35组织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S7-300PLC编程中PID运算和累计运算为何使...

大哥,哪OB35能写多少个PID呢?

网友B:
我还没入门,,,1楼的意思是尽量不要写在OB35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