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管网远程监测系统

楼主(2013-11-04):
管网GPRS远程监测系统

盈科互动管网GPRS远程监测系统基于GPRS无线网络,能对管网系统中分布在远程多个监测点进行数据集中采集,整个系统由监控中心和各个监测点的数据采集终端(CWT5111 GPRS RTU)构成,CWT5111能主动采集监测点压力、水位、流量、水质(余氯、浊度)、等数据,并通过GPRS上传至监控中心软件,方便中心管理人员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通过中心软件也能对监测点的CWT5111进行IO控制,除数据远程采集、实时控制外,系统还可实现远程手机报警,并通过用户手机远程控制现场设备。该系统设计理念先进,系统架构简洁,易于安装和维护,是M2M,M2H的应用典范。

管网GPRS远程监测系统中所有监测点的数据是通过GPRS网络实时上传到监测中心,用GPRS来进行数据传输有以下几个特点:

Ø数据传输实时性高:随着GPRS公用移动通讯网络技术的日趋成熟及传输速率的不断提高,GPRS网络以无线方式接入internet,完全能满足大批量数据的实时传输,而监测点的数据量非常小,用GPRS传输绰绰有余。

Ø覆盖范围广:系统组网借助的是GSM无线通讯网络,信号覆盖全国,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可以实时传输采集数据,扩容也无限制,接入地点也无限制,能满足多个跨区域固点监测点、甚至多个移动监测点(如特殊车辆等)的接入要求。

Ø系统组网成本低:系统组建无须布线,在监测点只需安装一台CWT5111 GPRS RTU并连接相关仪表、传感器即可进行相关数据的采集,中心端监测系统只需能接入internet即可,无须再安装其他设备。

Ø系统安装简单,项目建设高效:采集设备和中心系统开机后做简单的调试工作即可互连互通,大大减少项目建设周期,高效率组网。

Ø维护简单运营费用低:监测点与中心完全是无线通讯,维护成本低,通讯费用只需根据监测点上传数据的GPRS流量收取,还可以包月收取,费用低廉。同时,系统在数据上传时,采取一系列的节省流量的手段,如只在数据有变化的时候才传数据等等,从而使流量费用降到最低。

Ø系统可靠性高:CWT5111 GPRS RTU设备均是工业级设计,技术上采取了各种数据处理的防范措施和纠错方案和保障通讯的手段,能保障设备7×24小时不间断运行,永不死机。元件均采用进口元器件,能经受各种恶劣环境的考验。

系统由多个监测点的CWT5111 GPRS RTU和中心端集中监测系统组成

CWT5111 GPRS RTU

远程数据采集终端

CWT5111GPRS RTU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嵌入式GPRS远程数据与控制终端,他专门针对需要无人值守的监控现场而设计,采用工业级的GSM收发模块和高性能32位处理器,内嵌实时操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采集、传输、控制一体化设计

CWT5111 GPRS RTU具有8路DI输入,8路继电器驱动输出,4路模拟量输入和一个RS232数据接口,8路DI可用于流量采集,4路模拟量输入可用于压力、水质(余氯、浊度)监测,RS232可用于连接串口仪表,所有的DI、模拟量、RS232数据都可以通过GPRS上传至监控中心,监控中心也可以实时对CWT51118路输出进行远程控制,CWT5111在管网监测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突破了传统的PLC或RTU+GPRS DTU的模式,省去了PCL或RTU设备,从而简化了系统架构,提高了系统效率,节省了系统成本。

流量可控的数据传输

用PLC或RTU+GPRS DTU组建网络的传统测控系统中,数据上传一般采取每隔多少时间上传一次,当监测点在长时间内参数没有发生变化时,这种上传方式必将导致数据的重复上传,从而使GPRS数据流量大大增加,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系统运营费用也相应提高,而CWT5111 GPRS RTU精心设计了数据上传的流量可控策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当输入有变化时,CWT5111才进行数据上传

当CWT5111的数字量输入状态发生变化时,会主动向监控中心发送数据包,更新当前DI输入的状态,当模拟量数值发生变化,会主动上传当前数据,更新数据记录,监控中心同时将历史数据用曲线图描绘出来。CWT5111的数据上传原则就是输入状态发生变化时才进行数据上传,否则只保持GPRS在线,不会做任何数据处理,因此不会产生多余的GPRS流量,最大程度上节省了运营的费用

自定义模拟量上传触发值

CWT5111匠心独具的设置了上传触发值功能,用户能为CWT5111每一路模拟量输入设置上传触发值,当模拟量数据变化的上下幅度达到设置的这个上传触发值时,CWT5111才会将当前数据上传至监控中心,这样能有效避免模拟量数据在某一个数值上进行频繁的微幅抖动而产生的大量GPRS流量,有效的节省了运营费用。

灵活的定时上传机制

CWT5111提供了多组定时器,用户可以设置CWT5111进行定时上传,如每天几点几分进行上传,每隔多少分钟或多少秒钟进行上传,时间均可由用户自行设置

可编程的本地策略

CWT5111提供了较强的可编程功能,用户可以通过CWT5111配置软件中的可视化逻辑编程模块指定CWT5111在什么条件下,去执行指定的动作。如输入的状态发生改变,某路输出自动执行闭合或断开动作

短信报警功能

CWT5111同时提供了短信报警功能,可设置监测点异常短信报警,可向10个手机号码发送报警短信,监测点维护人员也可以通过短信查询当前监测点状态和数据,短信报警功能与GPRS可同时在线,互不影响,又相互补充。

CWT5111 GPRS RTU主要技术参数:

DC电源   标准适配器:DC 12V/1.5A 参考范围9-28V DC

功耗   12V输入@最大150mA/平均50mA

频段   双频900/1800,兼容GSM Phase 2/2+RF power @ ARP with 50Ω load最大发送功率1W左右

SIM卡   支持3V SIM卡

天线   50欧SMA天线接口

串口   RS-232C, 默认通讯参数9600,n,8,0,1

温度范围   -10-+70摄氏度

湿度范围   相对湿度 95% (无凝结)

输出驱动功率   驱动电压≤35V、驱动电流≤200mA

输入导通电流   最大0.33mA

输入信号   8路数字量输入

输出信号   8路继电器驱动输出,输出驱动电压等于输入DC电压

AD输入   4路模拟量输入,0~53mA,10位精度

外观尺寸   130×80×25mm

重量   330克

基于CWT5111 GPRS RTU

的中心测控系统

管网远程中心测控系统,是通过GPRS网络同时对多个监控点数据采集、预警的的综合管理系统,安装在各个远程监测点CWT5111 GPRS RTU将测控点的压力、水质数据实时传到监控中心系统上,监控人员可通过中心系统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处理、查询,查看每个监控点的历史数据曲线图,同时能实时对监控点设备进行远程控制等操作,实现了对多个远程监控点数据的集中管理。

该系统功能强大,操作简单,借助GSM无线网络,监控范围覆盖全国,能满足同时对成百上千个监测点进行无线监控,既可以通过GPRS实时采集数据和远程控制,也可以通过短信方式报警,M2M和M2H的应用典范。

1、终端管理

监控中心可同时管理多个CWT5111 GPRS RTU,从而实现对多个监测点的数据进行采集和控制。用户能把多个监控点信息统一起来,集中在一个界面内进行管理,如终端的SIM卡号码、终端的管理者、安装的位置、对应的监控项目等等信息,用户均可进行添加、删除、修改、查询、排序等操作

2、事件管理

事件,包含终端的告警、终端的采集的数据、接警操作、解除警情操作等等

事件自动记录,统计功能强大,自动即时记录各种事件。事件统计功能可以按地理位置、按终端号统计任意用户、任意时间、任意事件的组合查询,并且可以打印统计报表、生成报表文件,以便查询和维护

3、数据查询功能

用户可通过监测中心系统,查看每个监控点当值或历史数据,并用图表或历史曲线图显示

4、用户管理

接警中心软件可进行多用户操作,监控人员换班时,以不同的用户名进行登录,事件的处理与用户名会自动关联,以便记录在案,划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