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多段速问题

楼主(2013-11-04):
三菱变频器用2段速怎么设置,外部怎么接线,图纸真么画的。如果要实现2段速,按变频器的说明书是要接多段速端子的2个端子吧,接RH,RM,RL任两个,还得接STF端子。但是为什么如下图也能实现2段速,实现过程是KA1与KA2一起接通是一个速度,然后单独接通KA1是一个速度,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变频器说明书没有介绍,这是变频器的哪个功能?

多段速

网友A: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说,多段速,就是设定定好的频率,按8421码选择计算是属于哪个段速?

网友B:
呵呵,这个估计是设计的人随便接的。

你让他试试,单独接通KA2看电机转不转?

特地看了看手册,多段速控制是要将高,中、低三个分别与SD组合短接才可以达到。

我估计是设计设随便选了个段速控制端RM,设置了较低转速参数。

而在变频器正常启动的信号端,内部参数设置一个对应较高转速的参数。

KA1通,就是普通正转运行启动。

KA2通,就是段速运行,只不过是一个段速信号而已。

分析不当地方请楼下师傅拍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估计是设计的人随便接的。你让他试试,单独接通...

嗯,你的意思是变频器只接通STF的时候就默认了一个频率,那这个值去哪调呢,还是说这个值不能调,就是50HZ。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小诚  呵呵,这个估计是设计的人随便接...

 我理解KA2只是一个干接点信号,具体频率由Pr参数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恩,KA2是多段速肯定是由Pr参数调,但是只接通STF的时候的频率参数去哪调

网友E:
你的图纸本身画的就有问题啊。多段速就是启动信号和速度信号。给出这2个就可以了。你启动信号和速度信号是合在一起了吧?

网友F:
只有ka1接通的时候是属于全部多段速度都off的状态。有一个参数是说明这个状态下你要按照什么速度运行。

看说明书是必然的。

网友G:
这个看看说明书,设定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H(2016-04-17):
KA1是同时导通了两个点,STF,还有高速RH这个图是可以实现两速段运行的。

网友I:
设置多段频率参数!!!

亲爱的,对不起

网友(2017-05-13):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