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高压变频器最常见的用途有哪些?

楼主(2013-11-04):
高压变频器平时用途最广的哪些地方,或者哪些地方必须要用到高压变频器,多大功率的适合用在什么地方。有朋友说用在高压电机需要调速的地方,节约能源。有朋友说是实现软启动群。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比较常见?

有没有详细的信息哦!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高压电动机是在大功率的时候进行选择,所以高压变频器也一般是用于大功率的高压电动机的调速,常见的负载是需要经常调速的风机、泵类负载、大型起重装备、输送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高压电动机是在大功率的时候进行选择,所以高压...

 那高压变频器的价格怎么样了? 目前市场上有哪些牌子的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