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电力线路的功率损耗、电力损耗和线损率?

楼主(2013-11-04):
    电力线路的功率损耗,包括有功功率损耗和无功功率损耗,计算方法如下:

(1)有功功率损耗的计算

            ΔP=(P2+Q2)R/Ue2×1/103,千瓦     或ΔP=P2R/(Ue2COS2Φ)×1/103,千瓦

   式中  P为线路输送的有功功率,千瓦;

         Q为线路输送的无功功率,千乏;

         R为线路电阻,欧;

         Ue为线路额定电压,千伏;

         COS2Φ为线路功率因数平均值。

(2)无功功率损耗的计算

            ΔQ=(P2+Q2)X/Ue2×1/103,千乏     或ΔQ=P2X/(Ue2COS2Φ)×1/103,千乏

   式中  X为线路感抗,欧。

   电力线路的电能损耗,是指单位时间内线路损耗的平均功率所作的功,一般可按下式计算:

            ΔW=ΔP1t,千瓦•时

     式中 ΔP1为1小时的平均功率损耗,千瓦;

           t为线路运行时间,时。

   电力线路的线损率,是指某线路中的功率损失占该线路传输功率的百分数,其计算式如下:

           ΔP%=ΔP/P×100%

   如果线路始末端都装有电度表,也可按下式计算:

           ΔP%=(W1-W2)/W1×100%

     式中  W1、W2为相同时间内供电端、用电端的电度表读数。

    受电端至用电设备的线损率一般规定为:一次变压3.5%以下;二次变压5.5%以下;三次变压7%以下。

网友A:
很专业的东西,大部分人定性理解了就可以了.真正计算的人,在控制领域不到万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