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MCGS中“动画组态元件监控”怎样写入

楼主(2013-11-04):
请问:在MCGS中“动画组态元件监控”怎样写入

网友A:
   直接连接 监控 的变量 就行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接 监控 的变量 就行呀 !

我是刚学的不大懂你的意思,我是说点对点监视,比如说要监视PLC中001的输入点通还是不通,采用变色来表示,在触摸屏上要怎么样编写,要选什么构件

网友B:
给你举个例子吧:

1.在工具箱中选取一个矩形:

2.双击矩形,出现属性窗口,勾选填充颜色选项:

3.点击填充颜色副窗口,选取表达式,即对应显示的变量:

4.我这里新建一个变量,开关型,根据需要选择,开关型只有2种状态,应该懂吧?

5.编辑好颜色后,点确认按钮即可

6.模拟运行下,因为我没有连接PLC的变量,所以只有一种颜色,即0值的颜色:

网友C:
标签和按钮都可以,如果是输入数字量,那么直接选颜色变化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要多练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