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体三极管放大原理,详细,谢谢

楼主(2013-11-04):
各位前辈,我现在在研究晶体三极管放大原理,有“NPN”"PNP"极两种,

请大家能给我简单的理解两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简单的说PNP输出的是高电平,NPN输出的是低电平。这样简单区分下即可。

网友B:
NPN,PNP实际原理。就是用小电流来控制大电流。NPN是灌电流,PNP是拉电流。如图。

如图:都是通过小i来控制大I,i*β=I,只是电流的流动方向不同而已。其中β是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