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位模块OPR控制

楼主(2013-11-04):
请问三菱PLC定位模块里的机械OPR和快速OPR有什么区别,我看了下使用手册但是没有具体的介绍。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通过设置“OPR参数”和起动QD75中预先准备的“定位数据编号9001”和“定位起动编号9002”可以执行这两种OPR控制。

专用指令的PSTRT   起始编号也可以设置成9001或9002执行OPR控制。(详见“第14章专用指令”。)

(1)建立定位控制OP

– “机器OPR”(定位起动编号9001)

(2)执行对于OP的定位

– “快速OPR”(定位起动编号9002)。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这两个OPR在实际中有什么不同,是两个都要执行一次还是执行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机械OPR是回原位,快速OPR是回零点,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