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均值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3-11-04):
原来很简单,我想知道大家有没有用梯形图实现的 如果有给小弟发一份 谢谢 812129690@qq.com

网友A:
可以用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