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设密

楼主(2013-11-04):
如何在GX 软件上设置密码来保护程序不被其他人破坏。其实设置密码是为了能快速拿到工钱。

网友A:
使用GX- DEVELOPER 软件,请找到菜单<在线>,点击登录关键字,新建登录关键字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GX- DEVELOPER 软件,请找到菜单<在线...

后面还有一选项,可选"禁止读出写入",

如果不是新款PLC,会很快被人给jie了的.

网友C:
本人不建议设定密码

1)咱们做的程序也不是什么多高端的东西,无外乎控制一些电机,气缸,传感器,做一些数据采集与控制。很容易被仿制。如果人家不破译你的密码。从新弄一套估计时间也不会太长

2)如果客户知道你是这样操作的话,以后合作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

3)如果产品的质量过硬的话,一般的客户不会拖欠付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