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506的问题

楼主(2013-11-04):
我是新手,我在屏保程序中有“数值输入拓展对象”它是什么功能?手册上也没查到啊?

网友A:
是输入元件那里的设备类型的字母吗?

LW: 触摸屏本地 字地址区

LB: 触摸屏本地 位地址区

TV : PLC 定时器当前值

CV: PLC 计数器当前值

其它寄存器区标识符 都可以在相应的手册中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