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CPU226输出故障问题

楼主(2013-11-04):
手上有只CPU226 216-2AD21-0XB0,拿到手上电不亮。
拆开发现电源板保险完好, 一TVS二极管和一快恢二极管短路,更换之。测量输入端未发现短路。
单独给电源板上电,输入24V有5V正常输出。
全部装好,上电STOP、RUN灯都正常,输入端指示灯都正常。

但所有输出灯都亮,晶体管全部有输出。

刚开始以为有程序运行,但通过P1端口正常通讯,上载后在PC上没有发现程序,内部是空的。
也随便下载了个程序到PLC,也是上电不管是STOP、还是RUN状态,输出就全部亮灯。

请教各位,大概是什么问题?CPU不会坏了吧。。。。

还有就是发现P0通讯口的 RS485通讯芯片75176B有烧毁迹象,还未有备件更换,但这个应该不影响输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