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不上,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04):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的实验,程序如下,变频器设置为

02-00  04  主频由485控制

02-01  03  运转由通讯界面操作

09-00  01  通讯地址为1

09-01  02  传送速度19200

09-04  03  MODBUS rtu  8 n 2

通讯线是买的电话线两端都是RJ -11那种,我从中间剪短一头插变频器一头接485的+ -(红色接正,橙色接负)

大家帮忙看下这样有没有问题,我在程序里面在线操作变频器没反应(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过以上参数)变频器没有一点反应,急呀!!我也就是想通过触摸屏控制plc然后控制变频器的启动 停止,和改变运行频率,怎么才能实现?请大家帮下忙!!!

楼主:
这是程序截图,查了好多资料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台达PLC控制变频器应该有专门的指令呀,会不会通讯线有问题

网友B:
首先查查插变频器的RJ -11接线是不是正确,电话线的定义点不一定就是变频器的定义点。

网友C:
有什么好急的,查线

网友D:
你C0的定义是干嘛用的,有点乱吧,既做超时计数,又作发送成功计数,然后又是发送转移条件。。。。。。另外你的M0,M1,M2没有复位啊,这个好像需要程式复位吧,不然的的发送请求只有一次,而发送指令一直执行?

网友E:
有些变频器设置通讯参数后是需要先断电的! 判断是线的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可以借助"串口助手"!用助手直接对变频器发控制指令,响应异常时检查线路及参数,无异常能正常控制,就要检查程序了!

网友F:
把C0改为LD M1012P 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查查插变频器的RJ -11接线是不是正确,电话线的...

电话线接口我查看过,总共六个针脚,接了两根线是中间的两根,我也查看过变频器485接口的定义是接3脚和四脚,SG-接485-,SG+接 485+,硬件线应该没有问题,然后我看原来变频器上接的有RB RC说明书上说是故障报警,我把这两根线去掉回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参数后还是没有反应,你应该看过程序了吧?麻烦你看下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C0的定义是干嘛用的,有点乱吧,既做超时计数,又作发...

那样是为了保证通讯的正常运行,就是说在有个别错误的情况下程序依然能够运行,我又没有SET M0所以不用复位M0

网友G:
(1)台达PLC的通讯站号是1,台达HMI的站号是0;因此程序里的MODWR中的"K1"应该改成"K2"(变频器的站号设置成2)

(2)变频器的通讯数据格式应和台达PLC一致

(3)发送命令,须置位M1122;接收完毕(M1127),才能发送下一条命令、并且复位M1127。

(4)台达变频器先要发“启动命令”,然后再是“输出频率”;最后发出“停止命令”。

(5)检查一下通讯地址的参数是否正确?至于“输出频率”,K5000代表50.00HZ;否则你可以通过计算公式写入通讯地址。

网友H:
如果是ES2的PLC,可以换个通讯口试试,你还可以把M1129,M1140,M1141来触发M1122,看C0还计不计数,如果计数,就是通讯正常,如果不计数就是外部硬件问题,你要每条指令都要试一下,比如C0等于0时不计数,再把C0手动改为1,看计数会不会继续,每个通讯指令都试一下,数据不正确也会发送不成功,有的变频器,频率发0的话,也不会发送成功。

楼主:
对: wenwanshuang  如果是ES2的PLC,可以换个通讯口试试,你还可以把M...

你好,我用的是台达es系列的变频器,只有一个com口和一个485,我通过监视M1129发现每次计数都是1129逾时触发C0,我想问一下485通讯成功后有没有什么标志?比如说通讯指示灯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台达PLC的通讯站号是1,台达HMI的站号是0;...

 你好,我现在还没有链接触摸屏,只是变频器和PLC的通讯,我把变频器站号设置为一,但是我没有设置PLC的站号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同时我也尝试过把变频器的站号设置为2但是依然没有反应,请帮忙分析下这个可能是由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I(2014-01-20):
PLC没有设置站号就是1,变频器站号设为1没有问题,连接了触摸屏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主从站不一样,程序逻辑应该没有问题,我写的也基本这样,只不过我和台达的PLC或者温控通讯

网友I:
如果你和台达变频器通讯,他有专用的指令

如果你和其它牌子变频器通讯应该用RS指令而不是用MODRD和MODWR指令

网友F:
变频器的数据地址正确吗,如果各项通讯格式一至编一个简单程序,利用X1 X2控制MODWR启动 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