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处理4例

楼主(2013-11-04):
1)变频器驱动输出不平衡
在接修一台VLT5011丹佛斯7.5 kW 变频器时,客户标明电机运行时抖动,此时第一反应是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在检查主回路功率器件后发现无损坏,给变频器通电后显示正常,运行变频器经测量,三相输出电压确实不平衡,测试6路驱动输出波形,发现V相上桥波形不正常,仔细测量该电路电阻、二极管、光耦等电子器件,发现提供反电压的一个二极管被击穿,更换后重新上电运行,三相输出电压平衡,带电机运行也无抖动现象。
2)变频器报警过流
在接修一台三菱A540 系列3.7 kW 变频器时,据客户介绍,变频器在启动时显示过电流。经检查变频器主回路模块确认完好后,给变频器通电,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启动瞬间显示OC1,这时,首先想到的是电流检测电路损坏,经检查并测量检测电路后,发现检测电路正常并没有损坏。于是扩大检测范围,检测驱动电路,在检测驱动波形时发现有一路波形不正常,再检查该驱动电路周边器件,发现C18贴片电容容量为0,更换后变频器运行正常。
3)变频器报警LV
在接修一台LG SV055IH-4变频器时,检查时发现逆变模块有两块损坏,更换模块后通电正常,可是通电运行一会儿后变频器内部主回路的交流接触器发生自动断开又自动吸合的声音,并且报警LV。开始怀疑是由接触器的触点不好或脏污引起,拆下接触器检查发现接触器完好并没有脏污或损坏,单独给接触器上电也完全正常,所以排除接触器的问题。在更换电源板及控制板后故障依然存在,再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给接触器线圈供电的插接线的插头虚接,导致主回路接触器断开,引起LV报警。重新做好插头接线后,变频器运行良好。
4)输出缺相
输出缺相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故障之一,在缺相状态下是无法拖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即使在拖动电机的情况下还是会出现过流报警的。最近在接修一台台安N2 系列3.7 kW/400 V 变频器时,通电检测发现,在运行时三相输出电压相差比较大,首先检查功率模块是否损坏,然后检测驱动输出波形是否正常,经检查发现V相无驱动波形,依次测量该电路电阻、光耦等电子元件后,发现V相上半桥光耦PC923损坏,更换后测量波形正常,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带电机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