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因为电压浪涌报f0002过电压如何解决

楼主(2013-11-04):
1、进线电抗器是必须要安装的。如果以前没有装的话,必须补装上。
2、“电容补偿柜动作时有电压尖峰”这只是一种可能的猜测。也有可能是进线电压突然上升造成,你最好先看看进线电源情况。
3、如果排除了进线电源的因素,再来怀疑电容补偿柜。先将可能的故障原因一个个排除吧。
4、变频器的接地、电机的接地是否按要求做的?要检查。

网友A:
电涌保护器对电梯的PLC系统映像较大,断开后正常啊

网友B:
有制动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