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计算

楼主(2013-11-05):
请问各位前辈,我用的是三菱PLC,台达B系例伺服驱动器.电机速比40比1减速,减速器轴端装有20个齿的齿轮请问转动一个齿需要多少个脉冲怎么计算.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设定电子齿轮比,假如你的伺服电机转一圈是131072个脉冲,你设置电子齿轮比为1:1。 当然你的减速比是40:1的,那么你的电机转40圈你的减速器转一圈,

所以你的减速器转一个齿就是1/20圈,在乘以40的话,电机转2圈。需要的脉冲数就是131072乘以2。

电子齿轮比的说明你查阅下伺服控制器的说明书即可。非常简单的。

楼主:
谢谢大师的细心解答,好感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设定电子齿轮比,假如你的伺服电机转一圈是13...

请问大师,想学自动化控制<2013的PLC视频教程大全>这套资料可以买吗,实用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设定电...

这个最好不买  建议最好先学会一个PLC 把一个弄精了  其实这些PLC大都是一样的 一通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Mr袁...

嗯,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

老师还谈不上,我也入行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