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派克变频器690+Ac系列替代产品

楼主(2013-11-05):
    我司parker变频器Ac690+系列,型号:650V-015-400-FDISP,今天早上使用中忽然损坏,由于一时找不到Parker原装变频器,生产又很急,请哪位大师能告诉该变频器驱动方式及其大可以替代变频器型号,不胜感激1

网友A:
根据你的现场功能--选其他品牌的变频器是可以改造的。假如不是通讯控制的,很简单,硬线连接的变频器改型,3个小时内--咱把坏的ABB拆走,改成了国产品牌的变频器,使用正常。

楼主:
谢谢!问题关键是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