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使用PLC,能直接装到防爆箱里面吗?

楼主(2013-11-05):
给煤矿做一个控制板,他们自行将其装入防爆控制箱里面,PLC输入信号通过36V交流继电器转换,外部用防爆按钮控制36V交流继电器电源。PLC输出为继电器,提供干触点信号给另外一个防爆启动柜。

这个装置用于大巷行不行?用于采煤工作面行不行?

这种方案符合煤矿的规程不?我们没有防爆许可。

网友A:
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但从楼主的图片看来输入输出都是信号级的功率,何不考虑做成符合NAMUR接口标准的,对于输入在PLC上加符合NAMUR标准的输入模块,对于输出在原有防爆启动柜加符合NAMUR标准的输入模块并对输出的干触头串并合适的电阻,即可安全的在你的防爆箱和外界的按钮及原防爆启动柜之间传输信号了。可以找找NAMUR标准参考一下。

网友A:
我以前的一个贴子,楼主参考一下吧,NAMUR标准是比较高的防爆标准相信应该满足煤矿行业。http://bbs.gongkong.com/d/201206/441384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一个贴子,楼主参考一下吧,NAMUR标准是比较...

非常感谢!

顶起。

网友B(2014-04-09):
只要防爆箱合格即可,我们这井下PLC都是装入防爆箱的。

网友C:
按规程要求来做

网友D:
你没有防暴认证的产品一般不会 被煤矿行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