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西门子profibus总线规范

楼主(2013-11-05):
各位大神,领导需要一份订货号为6XV1830-0EH10的西门子Profibus总线的使用规范,是否能够满足现场使用的要求,以及依据是什么。

网友A:
易控达替代西门子—PROFIBUS总线在唐山开滦煤矿矿井提升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项目简介:开滦煤矿是河北最大的煤矿企业。矿井提升设备在煤矿安全高效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论是井下员工的输送,还是提煤、下料、运送其它机械设备都离不开矿井提升系统,可以说矿井提升系统是煤矿生产的咽喉,直接制约着煤矿生产的效率及水平。西门子PROFIBUS系统具有开放性、互换性、可集成性,不同厂商的产品都可很容易地集成到控制系统中,能够实现高速、高精度的提升机运行轨迹控制。

项目方案: 采用PROFIBUS-DP的提升控制系统PROFIBUS-DP网络,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系统主站采用带PROFIBUS通信卡的工业控制计算机。通信卡采用西门子公司的CP5611产品。

(2)系统总线采用PROFIBUS-DP实现工控机和所有现场设备与仪表的通信,传输速率设为1.5Mbps 。采用易控达YFPB系列协议型PROFIBUS总线光纤中继器,将传输介质由电缆转换为光纤通讯,能完全的屏蔽电磁干扰和实现远距离通讯,并且通过环网冗余结构确保系统的高可靠运行。

(3)分布式I/O从站和I/O模块采用西门子的ET-200M从站,再根据系统需要在从站上挂接标准信号模块。如:开关量输入模块,开关量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模块,模拟量输出模块。

(4)现场仪表包括矿仓料位传感器、速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采用普通的仪表连接到I/O从站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上。

(5)光电编码器用来检测提升机的运行状态和作为提升机的过程控制。
  (6)执行元件包括风机的启、停;液压站启、停和压力的建立;传动部分输出模式等,操作台采用普通的执行元件连接到I/O从站的开关量和模拟量输出模块上。

应用产品:YFPB2-S-ST 协议型PROFIBUS总线光纤中继器,单模双光,ST接口,支持链型、星型、环网

系统结构

扣扣:2041598879

tel:0755-82842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