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怎么让DB块中的注释在程序中显示

楼主(2013-11-05):
新手,请问怎么让DB块中的注释在程序中显示.

楼主:
在线等啊,高手在哪........

网友A:
首先你的DB块要有名称,然后你的内部地址也要有名称。

楼主:
我这个块是DB10

DB10是名称吗?

名称怎么给。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DB块要有名称,然后你的内部地址也要有名称。

知道了,在符号给,感谢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