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OB35中可以写多少个PID

楼主(2013-11-05):
新手,请问OB35中可以写多少个PID,谢谢

楼主:
在线等啊,各位大哥.............

网友:
NO LIMIT,IF YOUR PLC容量足够大

楼主:
二楼大哥,我新手你写的几个字母是什么意思,看不懂。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楼大哥,我新手你写的几个字母是什么意思,看不懂。55

如果存储够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