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50热电阻怎样连接EM231 AI2XRTD

楼主(2013-11-05):
铜50热电阻(三线)怎样连接EM231 AI2XRTD,DIP怎样设置,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卡件的设计都是考虑了最大可能的使用情况,而热电阻的连接形式有两线、三线、四线模式,为了卡件能够最大兼容性,厂家大都是按照四线制来设计卡件电路的,因此这样的设计能够满足以上三种情况。

所以接受热阻信号的卡件都是四个接线端子,如果现场是三线制,就需要一个短接线把第四个接线端子和热阻的另一个单独的接线并连起来,实质上就是一个热电阻的两端分别接两个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