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与HMI之间配方数据传递

楼主(2013-11-05):
台达HMI 配方地址D0 在台达PLC中 为什么只显示RCPNO=1的数值改变RCPNO数值PLC 没有数值写入

触摸屏每次开机不保存上次RCPNO的值,显示RCPNO=1.

网友A:
默认开机RCPNO为1,所以你需要记录和跟换的话,可以将其负给$M,开机时,在开机宏中负回RCPNO,你说的配方地址D0应该是你理解错了。配方是单独的存储表,是RPCNO和RCPxx组成的表格。那个地址是系统控制区的一个操作区,能用系统控制区的值进行快捷交换的

网友B:
读取配方D5=2,写入配方D5=4;至于RCPNO,它属于断电非保持型的寄存器,你可以尝试这样做:

(1)输入完配方后,执行“运行后宏”:$M0 = RCPNO  #保存配方编号到$M0

(2)Initial宏:RCPNO = $M0  #传送$M0的值到配方编号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我已经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