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讯问题求教

楼主(2013-11-05):
   上位机接一个AP,下位机接一个无线接收设备,串口rs485到下位机。

   目前,我从上位机到那个接收设备都有数据,可以实现收发,但测试时下位机是用pc读的串口数据。当我下位机采用plc时就只能上位机接收plc的数据,而plc收不到上位机的数据,通讯模块用的cp341.

   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有点乱啊  你这样表达 PC机用字母A, 触摸屏用字母B, PLC用字母C, 无线设备用字母D.

A与C之间通讯有什么什么问题?

C与D之间正常......

你这样在表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乱啊  你这样表达 PC机用字母A, 触摸...

  呵呵,我这里其实没用plc,直接用触摸屏代替plc了。

  现在是A与D可以实现无线通讯,数据正常收发都可以,A作为上位机,D接下位机,我测试时D接了台pc,用串口rs232可以收发数据。然后我想实现A与B无线通讯,结果A可以收到B的数据,B收不到A的数据。无线走的tcp,端口什么的都设置正确,串口参数也都正确.B那里用的通讯模块是CP341,用rs485两线与D连接。

  最初调试的时候是B接收A的数据,A收不到B的;可电气工程师调过后就不行了,只能A收B发送的数据,偶尔B会收到A发的数据,但都是在刚建立连接的时候。我怀疑是不是rs485半双工造成的,可电气跟我说他弄的时间是有间隔的,一发一收那样的。对电气不通,这2天学那个梯形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