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灯亮表示啥意思?

楼主(2013-11-05):
下图是110kV微机母线保护装置屏面线路示意图,其中有7处亮灯,是表示啥意思?

啥意思

网友A:
   不明白 你这里的微机母线 是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你这里的微机母线 是什么 ?

是指微机保护,通过计算机系统对高压母线实行继电保护,当母线出现故障时保护元件动作。

网友B:
知道“母线保护装置”一语,未看清亮灯处的意思。

楼主:
    I、II表示母线段数,连接电网的每条线路都跨接在I段、II段母线,接到某段母线的灯亮,说明这条线路正在那段母线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