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应该注意什么 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

楼主(2013-11-05):
PLC控制变频器,应该注意什么 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一般有2种控制方式:

1.硬线连接控制:注意I/O通道、模拟量通道的接线、设置及模拟量的信号及接线极性。

2、通讯控制:选择合理的通讯方式,选型时候注意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一般有2种控制方式:1.硬线连接控制...

请问各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一般有2种控制方式:1.硬线连接控制...

第一种,需要硬件配合使用,优点:安全可靠

第二种,接线简单,只需一条通讯线,但编程有一定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