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楼主(2013-11-05):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cx-p可以在线编辑程序吗?

网友A:
可以的。安装CXONE 软件后就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怎么操作,我不会啊,求教。。。

网友C:
找一本CX-P操作手册自己好好学

网友D:
大致过程:连编程线----Crtrl+w----右击要在线编辑的程序条----在线编辑-----右击修改过的程序条----发送修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