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各位前辈请教: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一共8个伺服轴,对定位动作的柔和度和响应性要求比较高。

原来我都是用三菱的定位模块来做一些定位控制。

现在我想选用一款合适的更高性能的控制单元。

如三菱有运动控制CPU。能做一些高级功能如高级S字曲线加减速,对数据处理能力和响应性也会提高。

包括其他各品牌都有一些专用的运动控制器(单元)。

但我现在对选用何种产品有点拿不准。

不知道应该着重考虑那种方面的性能或者使用哪一档次的产品就够用。

应该特别着重考虑哪一些参数?

请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您如果不指定用三菱的,可以与国内厂商联系,包括我们都可以为您订制设计,可以提供系统级解决方案。

ldw@njxueman.com

网友B:
请把你的具体需求发到我的邮箱,lwzm88@126.com

网友C:
可以联系深圳市正运动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zmotion.com.cn/

          电话  18576439953

                      QQ  359655360

                     邮箱  18576439953@163.com

      多轴运动控制器ZMC0041四轴运动控制器翠欧兼容点位控制详细介绍

品牌 正运动
产品说明Explain
型号:ZMC0041 输出频率:5000(kHz) 品牌:正运动技术
工作电压:24(V) 加工定制:否
产品名称:ZMC0041
基本轴数:4
基本轴类型:轴0/1-脉冲/编码器,轴2/3-脉冲
板上IO数:16进8出
最大扩展IO:256进256出
脉冲位数:32
编码器位数:32
速度加速度位数:32
运动缓冲数:16
数组空间:1600
程序空间:124KByte
Flash空间:96KByte
电源输入:24V直流输入,IO24V输入。
通讯接口:RS232A, RS232B,CAN
外形尺寸:183*116
运动控制功能支持:点位运动、回零,速度运动等(!不支持多轴插补)。
特殊功能:CAN总线扩展、唯一ID、下载加密、在线控制,短路保护,过流保护。
其它功能:可以通过串口连接电脑做PCI卡使用。
---------------------------------------------------------------------------------------------
深圳市正运动技术有限公司汇聚了来自华为、中兴、雷赛等公司的优秀人才,公司专注于运动控制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我们追求的目标:最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最好用的运动控制产品。
公司掌握了多项运动控制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具备各种运动控制功能和强大扩展性:支持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螺旋插补、空间圆弧、椭圆插补、椭圆螺旋插补,电子凸轮、电子齿轮、同步跟踪、运动叠加,虚拟轴、硬件位置锁存、位置比较输出、连续插补、运动暂停等,支持总线扩展IO和运动轴。
公司一直坚持维护每个客户的利益,我们的产品更加安全,支持超长字符串作为密码,密码用不可逆算法转换存储,同时支持程序文件加密编译为库文件;我们的每个控制器都具有唯一编号,支持下载程序和单个控制器绑定,也可以和一类控制器绑定。
ZMC运动控制器是公司潜心研发的新一代国际领先的高性能运动控制器,产品严格采用华为IPD-CMM软件开发流程,具备电信级的稳定性,控制器采用简单易懂的BASIC程序来二次开发,支持多文件多任务运行,支持自定义指令,同时提供了强大的ZDevelop开发环境,支持PC仿真运行和在线跟踪调试,兼容VC的操作习惯,使得复杂的运动控制变得简单明了。
--------------------------------
1. 最好用的运动控制:
ZMC运动控制器支持用ZBASIC语言来编制独立运行程序;ZBASIC支持多文件\多任务运行,支持自定义指令;强大的ZDevelop开发环境支持PC仿真运行和在线跟踪调试,兼容VC的操作习惯,使得复杂的运动控制变得简单明了。
ZMC运动控制器同时支持PC联机运行,支持VC\VB等高级语言工具开发,可以通过以太网\USB\串口等链接来控制操作控制器运行。

2. 完善的运动控制功能:
ZMC运动控制器具备各种运动控制功能: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螺旋插补、空间圆弧、椭圆插补、椭圆螺旋插补。
电子凸轮、电子齿轮、同步跟踪、运动叠加。
虚拟轴、硬件位置锁存、位置比较输出。
连续插补、运动暂停。
动态变速、动态修改目标位置、动态修改坐标等。

3. 安全性:
ZMC运动控制器具备更可靠的安全性:
可采用长字符串来作为密码,密码采用不可逆算法转换存储;
ZMC控制器都禁止程序上传,保护客户的程序安全;
程序文件支持编译为LIB文件;
程序下载文件加密;
每个控制器具备唯一ID,支持下载文件和唯一ID绑定;
支持设置APP_PASS,下载文件可以和APP_PASS绑定;

4. 扩展性:
扩展自定义指令;
运动轴和编码器输入扩展;
数字输入、数字输出扩展;
模拟量输入输出扩展;
特定规格的扩展模块定制

5. 性价比:
更实惠的价格;

网友D:
可以用固高的运动控制器,可以联系我。1049529577@qq.com

网友E:
您的这种要求,一般的PLC实现不了,需要选用大型PLC才能完成,但是你对运动要求比较高,所以建议您使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来实现,你可以把你的具体妖气发给我看看,按照您刚说的,我建议你考虑安川MP运动控制器,zhongfu_lu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