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输出回路中需要设置保险丝吗

楼主(2013-11-05):
  plc输出回路中需要设置保险丝吗?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A:
如果负载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应该考虑加装过流保护装置。

网友B:
还没见过这样设计的

网友C:
PLC输出已经和内部隔离,如果不放心再用继电器隔离

用保险至今未见过。

一般强电才有保险,比如断路器,热保,电流检测等等

网友D:
 输出需不需要 设保险丝,看你的输出回路中的功率大小,如太大的输出控制一般中间继电器外加控制电源保护

网友E:
这个主要看你输出回路是什么类型的,有继电器输出的,有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输出只要你的电流不超过触点电流都没事的啊。晶体管也是。当然你怕烧的话 那你就加

楼主:
   哦  我用的时候一直没有加过   今天看资料偶尔看到这句话了就问问大家的意见

网友F:
晶体管输出的就免了。加了也没用,晶体管先烧了保险丝还没烧。

继电器的,要慎重考虑,某一个或者一路断电后,在程序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动作,会不会产生更大的后果。如果后果更严重,例如一个东西没有收回来就被另外一个东西压烂了的时候,你宁可跳闸跳总闸,大家一起停了,算了。

网友G:
会的,晶体管和继电器都会使用的。

晶体管输出的只要保险选择得合适,是能够有效的保护晶体管的。

最大的问题其实来自现场,也许维护人员根本就不按你设计的规格装保险,设计1A,给你整个5A,设计5A各你整个10A。还有保护晶体管的快熔保险是比较贵的,20几元钱一个,用户更本不会预备这种保险。

还有国产假货横行,好多客户买的保险更本就不符合要求,所以很多时候,用不用保险结果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