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 IRT High Performance使用入门

楼主(2013-11-05):
1 PROFINET IRT High performance介绍

PROFINET IRT High Performance使用入门

1.1 简介
对于PROFINET设备之间的循环的IRT交换数据采用同步传输过程。在发送时钟内预留带宽可用IRT IO数据。预留的带宽确保IRT的数据可以在保留,同步的时间间隔进行传输,而不受更高网络负载的影响(例如TCP/ IP通信或其它的实时通信)。
PROFINET IRT在预留的时间间隔同步通信。使用IRT,适用于时间苛刻的应用,例如动态的运动控制应用。使用IRT具有如下优点: 高精度确定性,甚至标准的通讯具有相当的网络负载 简单,灵活的集成现有公司网络PROFINET实时应用的设备 预留的传输带宽,因此可以充分的进行数据传输的实时控制 并行于实时通信的标准的通信使用相同的传输介质 继续在PROFINET IO系统的同步域以外使用标准组件 由STEP7计算的更新时间会随总线的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对于IRT,由于使用固定的预留的传输带宽则不会增加。在专用集成电路的ERTEC(增强了实时以太网控制器)以太网控制器实施的IRT传输方法,允许更新时间为250us和发送时钟的抖动精度小于1us来实现。
IRT通讯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同步周期用于在同一个同步域中的所有PROFINET设备。有了这个基本同步方式,在同一同步域内的PROFINET设备使用同一个同步传输周期。同步主站(IO控制器)生成的同步时钟,所有其它的从站与时钟为基准进行同步。这就要求IRT通信的连接设备都要具有ERTEC芯片,中间不能存在非ERTEC控制器的设备。
图 1 IRT High flexibility的预留带宽

参考图 1 IRT High flexibility的预留带宽,对比IRT High flexibility,对于IRT High performance除了预留带宽,IO数据在定义的传输路径上进行传输,这意味着预留的带宽进行了优化,

参考图 2 IRT High Performance的预留带宽。为此,组态的拓扑信息用于通信的规划。因此,在每一个通信节点的每一个数据报文的发送和接收点都得以保证。这样可以达到最佳带宽的使用,获取PROFINET IO系统的最佳性能。IRT通过预留带宽和拓扑组态,可以实现最高确定性的更新时间为250us。
图 2 IRT High Performance的预留带宽 对于IRT high flexibility的详细信息,请参考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中心的相关文档《PROFINET IRT High Flexibility使用入门》,具体链接如下:对于支持PROFINET IRT的IO控制器和IO设备,请参考西门子官方网站相关的FAQ:

2 PROFINET IRT High Performance组态2.1 示例组态
使用一个例子来描述PROFINET IRT High Performance,

如图 3 PROFINET IO系统网络组态。
图 3 PROFINET IO系统网络组态 IO控制器使用CPU319-3PN/DP v3.2,其中端口1连接SCALANCE X204IRT v4交换机端口1,交换机的两个端口2和端口3分别连接ET200S IM151-3PN v7.0(6ES7 151-3BA23-0AB0)和 ET200S IM151-3PN HS v3.0 (6ES7 151-3BA60-0AB0)的端口1上,ET200S IM151-3PN的端口2连接另外一台ET200S IM151-3PN HS。在同步域内,所有设备都必须支持IRT,即集成ERTEC控制器。同步域内的设备采用IRT High Performance的通讯方式,同步域外的设备采用RT通讯方式。

在Step7中对其进行硬件组态,

图 4 硬件组态。

根据实际的设备名称设置设备名,参考图 3 PROFINET IO系统网络组态。
图 4 硬件组态 点击总线”Ethernet(1):PROFINET-IO-System(100)”总线,右键弹出菜单选择“PROFINET IO Topology…”,弹出拓扑编辑器对话框。点击“Graphic View”标签页,根据实际的端口连接对PROFINET IO网络进行组态。

参考图 5 编辑拓扑信息。
图 5 编辑拓扑信息 然后再次点击总线”Ethernet(1):PROFINET-IO-System(100)”总线,右键弹出菜单选择“PROFINET IO Domain Management…”,弹出同步域管理对话框,双击“SIMATIC 300(1)/PN-IO”,即IO控制器CPU319-3PN/DP,弹出设备属性对话框,在同步角色中选择“Sync master”,设置为同步时钟主站。参考图 6 设置同步时钟主站。

图 6 设置同步时钟主站 然后配合“Ctrl”键,通过鼠标选中除了IM151-3PNHS1的其它IO设备,点击“Device Properties”按钮,设置所选中的IM151-3PN, IM151-3PNHS以及SCALANCE X204IRT交换机设置同步时钟从站,并选择IRT Option为“High performance”。参考图 7 设置同步时钟从站和high performance。

图 7 设置同步时钟从站和high performance 设置完毕后的同步域管理对话框,

参考图 8 同步域管理对话框。

图 8 同步域管理对话框 点击对话框中的“Details…”按钮,弹出同步域详细信息,其中黄色部分为CPU端口(发送或接收)的IRT预留带宽部分,IRT high performance数据在这部分预留的时间段内进行传输,亮绿色为CPU端口(发送或接收)的RT预留带宽部分。其它暗绿色部分为开放的带宽,允许TCP/IP等或其它的RT数据通信。点击OK结束设置。

参考图 9 同步域详细信息。
图 9 同步域详细信息 双击总线”Ethernet(1):PROFINET-IO-System(100)”总线,弹出PROFINET IO系统属性对话框,在Update Time页,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设置刷新时间。

如下图 10 PROFINET IO系统属性。
图 10 PROFINET IO系统属性 然后保存编译项目下载到PLC中进行PROFINET IO通讯,具体组态PROFINET IO通讯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网上课堂的下载中心的链接 72325620。这样就实现了IRT和RT同时在一根总线上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