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37KW上电报直流过电压故障

楼主(2013-11-05):
ACS510-37KW上电报直流过电压故障(故障 2),请问高手知道是哪个芯片处理直流电压的?驱动板上有3个芯片不知道是哪个,(U3,U4,A1三个芯片),谢谢了!!!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是通过分压电阻,取样到插针(背面中间,R8,R9....),到CPU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