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嘉机床无法开机

楼主(2013-11-05):
昨天遇到一个故障,机床是友嘉QM-40SA的系统是FANUC 0I的,按电源开建面板指示灯闪下就灭,其中一个24V电源继电器不能自锁。量直流电源只有4.7V。直流电源0V和接地是一起的(就是24v电源的两个COM一个接0V一个接地) 拆下继电器下端号码E24的24V线可以自锁。E24其中两路 一路是去FANUC的一个输出转换板,一路去CNC控制器的。随便拔下哪路那个继电器都可以自锁。但此时24V电源只有15V. FANUC的一个输出转换板和CNC控制器都有输出线到总的机床I/O板。单纯把CNC到总I/O板的输出线一个插头一个插头的把那个继电器也不能自锁。FANUC的一个输出转换板到总的I/O板的线又两个插头一起拔下就可以自锁,单独拔下一个也不能自锁。恳请各位大神帮助分析下

网友A:
非常明显的I/O板短路拉低电压,试验下E24跳开I/O板直插CNC系统,24v插头是一样的,看系统能否启动。

楼主:
那两路24V已路是先经过输出转换板再去I/O板 一路是先经CNC控制器再去的I/O板。当然I/O板上也有一个E24 ,但是拔下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