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通讯问题

楼主(2013-11-05):
近段时间,自己在搞智能仪表通讯。先开始自己买了USB-RS485,由于第一次搞这种东西没注意到设备数量的限制。后来自己在某宝买了个串口服务器,

用modscan测试通讯正常,但是改用组态王时,在测试某一台设备时读取某个寄存器的值,只可以读到一次数据,持续大概1S不到。1S后显示“与硬件设备通讯失败,请输入通讯参数”。问过亚控的人,至今没什么答复希望各位大神知道的能稍微提点下。感激不尽。

IP设置  192.168.0.18:502 40/50。设备选择的 莫迪康 modbus TCP

为什么modscan 32一切ok。组态王能通一会,一会后就再也连不上了。

感激不尽。。。

网友A:
再次对比modscan与组态王的设置。

同时查看modscan的输出报文与组态王的输出报文是否一致?同时间隔时间,延迟时间等等方面都可以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对比modscan与组态王的设置。同时查看mods...

组态王看不到报文。但是显示无法通讯,但是实际上过观察网卡可以看到仍然在发送数据。同时modscan 32不能和设备通讯,除非关闭组态王。

网友B(2016-07-15):
通过TCP服务器或者客户端通讯软件可以查看组态王的报文

网友(2018-11-06):
通过TCP服务器或者客户端通讯软件可以查看组态王的报文,学习了

网友C(2019-01-10):
你是不是测试版组态王啊,到时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