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定时器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05):
S7-300中,定时器的时间单位怎么设置,例如我想设置1-5天,将MD300设置为4(通过HMI设置),但不知道单位是秒、分钟、小时、天,不知道单位在哪里设置?

网友A:
按定时器的时基及时间的BCD格式输入。列如:输入10秒可输入
W16#2010或W16#1100。

其中,W = 时基(即时间间隔或分辨率)
xyz = 二-十进制格式的时间值

H = 小时,M = 分钟,S = 秒,MS = 毫秒;a、b、c、d 由用户定义。

网友B:
 完全同意一楼的说法,太好了,学习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定时器的时基及时间的BCD格式输入。列如:输入10秒...

 我想通过HMI设置。单位分钟或小时在哪里设置?

网友C:
额,看来300和200一样啊,时间格式为BCD

读取后需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