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RIO程序写法

楼主(2013-11-05):
   您好!我是TRIO用户,现在我遇到一些Trio控制器编程和触摸屏的问题想向您请教。

   问题一:我现在想利用编码器轴(0轴)采集的信号来控制电机轴(1轴)来做想要的运动,例如利用编码器信号控制电机走正弦曲线,之前是用的Cambox这个命令做的,但是这样都是把轨迹已经确定了,我现在想要边采集边控制,就是说y(电机轴为y)=x^2+2x+1(编码器采集为x),这时候我不想用已经写进去的轨迹,而是利用编码器的数据计算电机该怎样走,请问这个应该怎样实现呢?

例如上边加粗的圆弧就是我想让电机走出来的,给了图中四个参数,这个要怎样实现,我想把它做成参数化的,就是程序写好了只要改变参数的具体数值就可以运行了的,这个要怎样实现呢?

   问题二:我现在想要利用触摸屏进行程序的管理,例如上述的程序为加工圆弧,我输入了四个参数,有了一个程序为YH1,我应该怎样把这个程序给存起来,我改变了参数有了另一个程序YH2,我运行完了YH2,我想运行YH2,我想继续运行YH1,但是不能再重新输入参数,而是直接调出来,这个应该怎样实现呢?
   麻烦您了,我试了很久都没有成功,所以才请教您。

   此致
敬礼!

网友A:
圆心位置是固定的吗?

网友A:
圆心位置和起点相对位置关系能够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