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这是谁家的接近开关,你见过吗??

楼主(2013-11-05):
大侠们,谁见过这种接近开关,KFAPRN3514,NPN,是哪家生产的啊,网上怎么也搜不到啊 ?

哪位大侠给小弟点资料啊  ,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光电还是磁开关还是接近开关、、、

有图么?三根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还是磁开关还是接近开关、、、有图么?三根线吧

接近开关,NPN 三线,我想知道厂家,唯一就是这KFAPRN3514,NPN,标签上还有电路图,和别人家都一样,KFAPRN3514,NPN这个网上怎么也找不到,所以请大侠赐教哦

网友B:
是不是巴鲁夫 的

网友C:
你是要更换 还是要学习呢? 更换的话你提供的参数已经足够了啊,换一个三线的就行啊, 学习的话 你说上面有接线图,自己研究下不就好了嘛。

网友D:
  巴鲁夫?  不会的吧,那个品牌的产品上面有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更换 还是要学习呢? 更换的话你提供的参数已经足...

 不是学习,这设备上的,我想知道,它的价位,是国产还是进口的,而已,谢谢哦